P5QPL-AM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4-03-05):
        此主板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不能开机的时候多,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开关键电压正常跳变。

网友:
什么IO?查一下去SB的信号有没有跳变?SLP-S3有没有拉低?

网友:
不开机时 碰一下晶振试下 看能开机不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A14 待机电压是3.3v吗?碰到一个待机电压低的就这毛病 换了IO好了

网友:
这板问题太多了 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