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76可以用LD7575代换

楼主(2014-03-05):
把LD7576一脚电容改成100K电阻就能用了。

网友:
刚刚用LD7575PS代换,改1脚电阻就可以了!!看客放心改把!

网友(2016-05-25):
能不等代换看下芯片的PDF就知道了

网友:
7576这芯片好像没买过 7575大把的

网友:
没有改过,既然有人试过那一定可以,下次遇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