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导致联想G470开机慢

楼主(2014-03-05):
一台联想g470本本开机特曼,开机要5-6分钟才能进系统,硬盘内存cpu全换了,郁闷了一天,早晨来了想换南桥试试,一看USB口坏了,四根针都打在地上了,换掉USB口OK,以后遇到这种问题要先看USB口

网友:
G430 G450等USB口短路通常会导致开机黑屏。开机慢到时第一次听说

网友:
楼上说的是这些机器的通病来了

网友:
说的也是啊,USB本来接地了,什么情况都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  在一台东芝的机子上5v供电管不良  导致机子很卡

网友:
从简单开始就对了

网友A:
可能没全碰上 全碰上就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全碰上 全碰上就黑屏了

四根都对地了

网友:
我遇到个U口是坏了。可是我换完了还是不能用。有一个插鼠标灯亮。另外的那个就什么反应也没有。右上角的那个也能亮灯。
求大神

网友:
联想机器就爱坏这东西

网友:
又学到了新东西。。。

网友:
我遇到个  usb么发用  都有5v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USB  会会引起不开机   开机黑屏   亮机挡logo   等等问题

网友:
我知道G430 USB连的话  有时会不开机

网友:
这个现象还没遇到过

网友:
万能的usb你能多坏电脑呢

网友:
遇到过USB口接地挡LOGO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U口短路了电脑就卡IOGO了

网友:
好多都会卡LOGO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