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A自动触发

楼主(2014-03-05):
一台同事的联想昭阳E46A,正常关机后合下盖,然后掀开盖子,机器自动触发,不是进系统而是进系统恢复。进电源管理把那里的一切全设成关机,故障依旧。那位同仁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是不是系统坏了哦。你强制关机会吗

网友:
系统没问题。刚做的系统

网友:
还是你的笔记本没有关机 。只是屏关了而已。所以在开会看到系统修复

网友:
进过水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连接恢复按钮那个面板到主板的连接线有两条连在一起了。分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