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S550/D不触发板号DA0FF2MB6E1 REV:E

楼主(2014-03-05):
故障现象是小部分几率能触发,开机后可以正常使用。不触发是电流时4MA,能触发时待机电流是8MA。开机检测不过保护隔离。这个板号无图纸,但是有点位图,通过点位图绘制保护隔离图纸找到故障。下面是温控电路手描电路图大家凑合看吧:

图中PR132,PR138,PR141这几个是温度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位置分别在保护隔离管,充电符合MOS管,放电管的旁边。机理是当有某个管高温时关闭保护隔离。但实际试验时发现分别对3个温度电阻加热运算放大器PU11的同相端电压反而下降了,更加不能实现关闭保护隔离,似乎电路的设计是冷机无法启动。搞不懂小日本是想搞什么,最后把PU11的4脚强制拉低解决。最后附上买来的点位图:

网友:
补充一下,图中所有三极管实际都是N型MOS管,只是画习惯了。PU11是通过实物图分析断定,并无具体型号和相关资料,可能是错误的,大家可以指正。PQ36也是,理论上是内部有2个MOS复合的6脚芯片,应用时23脚连在一起,或许可以分开变成2个单独的。

网友:
楼主见解独到·· 看来我们这些新手还要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