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楼主(2014-03-05):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有一台电脑,有电源线和监控线,还有一个12V,1A的摄像头,
如何才能把这个摄像头,连在电脑上,看画面啊,如何改装啊,求指教,
没有采集卡,也没有硬盘录像机,可以实现吗!!
电脑
摄像头
硬盘

网友:
晕啊 网络摄像头应该可以

网友:
不是网络的啊,只是一个12V,1A的,那个,普通摄像头的啊!!

网友:
没有采集卡就是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