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

楼主(2014-03-05):
     一个客户送来一台宏基4551G的机器 AMD的  不开机  跑电流不过CPU   测得时时候 发现CMOS电池电压被拉低了!它是去南桥的  然后把之间的一个电阻去掉 再量CMOS电池的电压 正常了  就怀疑是南桥坏了,就换了一个南桥,上电发现还是不行!又折腾了很久,也不知道什么问题,后来想起以前修过CMOS电池没电也会引起不亮机的情况,把COMS电池一量,电压2.2V左右,决定换个新的试一试,一换了之后,上电,亮机了!果真是这个问题!真的有点坑爹,折腾那么久,各位同行 经验真的很重要!

网友:
来过值得学习下

网友:
这个就是很坑爹的

网友:
不仔细   走弯路

网友:
学习下,经验很重要

网友(2014-05-23):
今天刚好碰到一台  ACER 4551G  独立显卡   AMD P320  开机电流跑到1.4就不动。感觉是内存没有过。拔下内存是一个效果。测量BIOS电池为0.2V    呵呵。。我笑了。。

网友(2014-10-20):
我有块技嘉的板子,电池拆下来量3.3V    装上去就变成1.5V左右,偶尔也能开机,有时候开机不显示  也不会跑线路,该怎么办呢

网友(2015-11-10):
我的机器拆出来一看电池一点几伏电压,换上也不好,刷bios也不好,然后重值北桥也不好,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