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 触发掉电0.01 到0.02 掉电

楼主(2014-03-05):
接一台联想G455  开机 马上就掉电   拆开  目测 主板  没有进水 腐蚀痕迹  没有明显烧坏   然后直接上电 待机0.01 开机  开机灯亮一下 电流到0.02 就恢复原样  心想 这个吊JB 放下电就OK 的  打发客户走  然后直接放电 涛声依旧  无奈的只能拿起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 都没短路  心想 这样有开机动作 它不起来  是不是哪里负载短路  于是我就量声卡 网卡那   量到声卡 旁边 好几个电容短路 就把声卡芯片取下来  还是短路  就把短路电容取掉 结果就OK 了  擦电 电流上去了  接屏显示了 装机了    维修做了好多年  第一次发帖  写的不好  莫骂娘呀、

网友:
后续电压开启不了 保护了

网友:
bios问题  和电源芯片

网友:
后续电压有问题 保护

网友:
先取电容多省事啊

网友:
声卡那边都有短路,少见

网友:
是的啊  后续电路保护  电压上不去

网友:
楼主的电脑维修 还是不错的啊 哈哈

网友:
电压都正常不   应该是哪里虚汗了

网友:
G455声卡那的电容短路,很多的,我遇见过好几台了

网友:
有没有这图纸呀!!!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这算是 通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