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3SV开机不显

楼主(2014-03-05):
本本插上交流自动开机,电流能上到1A,但是没显示,INTEL的CPU,不插交流单独用电池不自动上电,按住显卡,偶尔能显示,但几秒后掉电,所以加焊显卡,结果还是一样,求前辈赐教!

网友:
加热试一哈。

网友(点评):
显卡已经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做桥吧,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重做一次看看

网友(点评):
可怜兄弟我没BGA哟!没法重埴!

网友:
我现在有台A40J也是不显 人家修过显卡不行,打算刷个BIOS  但苦于没积分下载

网友:
是不是北桥 压着显卡 北桥受力

网友(点评):
我是压显卡偶尔可显示,但是如果压显卡能显示时几秒钟就掉电了!

网友:
三把斧维修 只能靠运气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重新掷球

网友(点评):
哎!苦于没BGA哟!

网友:
原来我修到过这个机器,我是换显卡好了的,压了一下没有好,换了一个就好了,电流好像还是1A左右

网友:
这个机器,在论坛里收了一下,说也没图纸,真是老火!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把

网友:
显卡我加焊过,没BGA不能换,加焊后开机显卡有温度,也不烫,电流还是在1A左右,还是无显示,坛子里说刷个BIOS试试看,我想试试看能不能行,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
换显卡芯片把

网友:
本本刷过BIOS后已经好了,开机能显示了,感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在此附上华硕K43SV的主板可用BIOS,供大家下载! K43SV

网友:
我修过做下显卡就好OK

网友(2014-12-01):
楼主修好了吗?说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