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6 严重问题

楼主(2014-03-05):
戴尔1536 开机出LO GOU 电流上电正常 两秒过后 掉电电流掉的1.多 求大神 指导
掉电
戴尔

网友:
在线等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可能i哪里保护了吧,找个图纸查一下了

网友(2015-08-22):
今天我也遇到了

网友:
查温度,看电流表是否限流了。

网友:
拆除外设看看

网友:
我遇到的掉电机器或不开机有些都是里面主板一层灰,快看不清主板颜色的程度,很多都是大扫除就好了。小县城,接到的都是乡下的活,太脏了。

网友:
卡LOGO,北桥也会引起

网友:
裸板试下,不会再一样一样装回去

网友:
是不是显卡有问题,我修过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
我修过显卡有问题的

网友:
桥虚焊引起的掉电 加焊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查出来了吗?说一下结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