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6 屏暗 液晶屏 BIOS

楼主(2014-03-05):
E46换屏后  屏无显或屏暗  刷 这个工厂提供的BIOS  好用  前提确认以前屏是坏的 非主板问题

157 Bytes, 下载次数: 5,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是屏BIOS 吗

网友A:
真的假的  我一起碰到一个 直接就换了主板
我现在找找 还能修复吗

网友B:
液晶屏的BIOS  工厂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  我一起碰到一个 直接就换了主板
我现在找找 还能修复吗

我是说屏碎 要换屏的情况下 旧屏碎了有显, 换了新屏无显 或屏暗 刷这个液晶屏BIOS
不是说主板的问题 要刷 的

网友:
原来屏也要刷的,学习了。

网友:
明白了。BIOS收下,谢谢

网友C:
屏bios? 麻片吗

网友:
原来屏也要刷的,学习了  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的BIOS  工厂提供的

换码片不行的吗

网友:
换码片可以 就怕换了个坏的 焊不好板线整坏了

网友D:
象这样的屏,如果没有编程器和BIOS,可以把旧屏上的码片拆下来换到新屏上就行了,不用去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bios? 麻片吗

对 是码片里面的驱动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象这样的屏,如果没有编程器和BIOS,可以把旧屏上的码片拆下来换到新屏上就行了,不用去刷BIOS的,

对 换码片也行 不过手不行换不好  把屏板线整断了 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