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5091P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3-05):
DELL LA-5091P无复位维修,这主板别人弄过!听说一开始不触发的,刷了bios就可触发啦但是电流只有0.15,BIOS、IO、南桥都给弄过!之前一直没空,所以放了很长时间了,今天才有空拿出来看看,测了确定全板电压出来了,时钟也有了,就差复位!BISO我自己也重新刷了一个,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只能到论坛上找个图纸来看看啦,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图纸了!打开图纸,第一时间先看看PG吧,直接打了PWROK进去先搜到的是EC到南桥的PG,然后顺着到EC发出的引脚看看,ICH_POK_EC应该有个电阻啊,一看焊盘上没有啊,而且焊盘上的点很圆自己用点锡连了下!接着再开,电流呱呱的上去了,亮机OK!总结应该是别人换io的时候大意,吧0欧电阻拖掉的,大家下次可别大意哦!不用多久宣告圆满结束。附上图纸  发个贴也不容易,给点分嘛,也不用浪费你的分的!

网友A:
VGATE  cpu电源好没有反馈到EC

网友:
修本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TE  cpu电源好没有反馈到EC

ICH_plk_EC这是pg发给SB的,所以就没产生复位

网友B:
楼主你想表达些什么啊?  你指的什么的复位的  平台复位 南桥的复位还是IO的?  还是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想表达些什么啊?  你指的什么的复位的  平台复位 南桥的复位还是IO的?  还是CPU的?

平台复位,

网友:
楼主修好就行了!修理还啊哟细心哦 ,电路必须要看的哦修理:供电 时钟  复位  加电的话 首先 要看 PG 信号!

网友C:
这是EC发给南桥的也没说什么复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EC发给南桥的也没说什么复位啊

这是其他分组的PG,南桥要满足几个条件才产生复位的!这是其中之一

网友:
LZ真细心啊。。。

网友(2015-01-04):
v供电 时钟  复位 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