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BA-7981P 不触发 无3V 5V待机

楼主(2014-03-05):
今接到一台联想G480 机子进水  我拆开看 EC PU401进水
PU401芯片的条件看上去都有了,但就是没有3V 5V     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一样   没有EC换不知道是不是EC问题   在论坛里看了一下,都说EC是有程序的,
我这里没有EC换      大家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这个机子是待机就有3V 5V 的对吧!!!!!
   这机子现在要修的是3V 5V 不出,没有3V 5V 待机

欲望三国 -5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在干EC

网友B:
“我拆开看 EC PU40进水”你这个到底是EC,还是3、5V芯片呀?

网友:
不是BIOS通病么?

网友C:
EC旁边有小小8脚,量量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开看 EC PU40进水”你这个到底是EC,还是3、5V芯片呀?

EC 和3V 5V 芯片都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不行在干EC

BIOS 有二个都在一起 ,不知道刷那个

网友(点评):
刷与EC相连的25q~~

网友:
这个BIOS 有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旁边有小小8脚,量量看有没有波形

没有试波器

网友:
看看pr407变值没有?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ec 干一个试试

网友D:
在断电时  用万用表一表笔点bios芯片第一脚  另一表笔去刷ec引脚   哪个响哪个就是ec的bios芯片

网友:
想知道是否待机就有3V、5V,查PU401的ENTRIP脚由什么信号开启的。

网友:
ENTRIP1 只有0.6V么  好些都要一样吧

网友:
我的现在现象和 楼主一样 但是没有进水  我还以为是隔离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断电时  用万用表一表笔点bios芯片第一脚  另一表笔去刷ec引脚   哪个响哪个就是ec的bios芯片

不触发,刷ec下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EC  请教高手

开机芯片。一般在键盘接口附近,指甲盖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