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14-03-05):
图2 板子上有一种黑色贴片电阻没有标写容量的,大小是不是都一样的。怎么知道是多大的。。还有一个问题,把电阻拿下来,测有阻值,上去是通的。一头是接地的(如果上图2),那就想了,为什么不直接接地。还是说我这个电阻坏了。。

网友(点评):
图二有两个电阻,起分压调节作用(取电阻中间脚电压用作调节输出电压大小),如图R1和R2都是121欧,如取下有阻值说明电阻本身正常,焊盘上有短路或是该三端稳压器本身故障。

网友:
楼主是指图纸上的电阻没有标还是电阻本身上面?图纸上一般是有标的,板上没有标的都是有不同阻值的,电阻拆下来量有阻值说明电阻本身没有问题,当然是保险电阻的话,那有阻值肯定是坏了,在板上是通的说明未接地的一端有短路故障,看此点连接到了哪些地方 逐一排除短路故障

网友:
1117稳压器有两种,一种是第一张图片的固定输出,另一种就是第二张图片的可调输出。

网友:
黑色贴片电阻阻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可能后级电路有短路呢?

网友:
上面的图不是原图,只是差不多,R2那片小电阻被我吹跑了,,R2直通 接地的。莫非就个保险电阻。还有就是1117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