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独显电流正常跳变到1.2

楼主(2014-03-05):
电流正常跳变到1.2不亮,BIOS刷过,会是显卡的问题吗?ATI的卡加焊过

网友:
电流跳变么?光看电流跑多少没哈用,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下内存自检没,看电流大致也能看出内存自检没自检

网友:
ATI的 坏的比较少。。最好示波器测

网友:
ATI虚的比例并不多,通常是真的坏。
你可拆下重植----起码看是否被上家折掉点之类,代换个吧。

网友:
换显卡,显卡坏了

网友:
把显卡重置一下之后,看看,实在不成还是按照时序来修把

网友:
楼主提供的现象不足以判断故障所在,鉴定完毕。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了就ok

网友:
电流到这一步,主要就是显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