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平板电脑图标在左下角,触屏点在右上角,谁碰到过

楼主(2014-03-05):
爱魅A96刷后能进系统了,就是图标和触屏点对不上,就像触屏旋转180度一样,请问大神们能在系统内解决吗?
电脑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一个杂牌平板,原来是开机卡在安卓标志哪里,后来问厂家要了刷机包,刷完后能开机了,但是触摸也是你说的这样。估计是程序问题。我现在正在联系厂家的技术

网友:
应该是你下载的版本不对!有些品牌同一个型号有好几个版本,这种情况是触摸屏驱动不配引起!调的坐标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