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3-05):
联想V450 有跳变 到1.25不显,BIOS刷过,显卡换过,CPU复位都有,望大师指点!谢谢!
cpu

网友:
外接能亮吗?屏线跟屏幕有检查过吗?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内存上有没有波形

网友:
外接试过了吗 你换个屏试下 我遇到过屏线松了 屏的码片有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铁壳子的MOS ,

网友:
U 口没问题吧。

网友:
有跳变,不代表已经跑马了啊,应该看下到底工作到哪一步了,过了内存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