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短路5伏跟1.8伏短路求思路

楼主(2014-03-05):
用烧鸡,烧出一个管子。现在还是短。现在摸不出。求思路,

网友:
把CPU拿掉再测,一般有2路都出现短路的话,不是电路的问题,要考虑大件,CPU,显卡,

网友A:
想?下板有修过么 去了CPU 看显卡 显存 南桥

网友:
1.8V 先拆下CPU和内存看看,如果还短那就可能是电容咯

网友:
拆下来了,还是短。哪里的电容

网友:
通电,到处摸摸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下板有修过么 去了CPU 看显卡 显存 南桥

拿到售后看过,进水。修不好。要换板

网友:
楼主修不好的机子,你还拿售后看啊?售后没几个能修板子的

网友:
顾客自己拿到售后,售后跟他说修不好。要换板。然后拿到我们这修

网友:
会不会板层短路了

网友:
板层短路能摸到出来吗

网友:
板层短路??????

网友:
燒雞大法斥候吧

网友:
不行就换板的

网友:
客户就是坚决不换板才找我们修的

网友:
售后一般不修机  短路就用烧鸡大法

网友:
两路都短的话,找找他们的相通点咯。。

网友:
慢慢跑线路吧 有些就烧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