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640 d5 滚动条死机灰屏

楼主(2014-03-05):
显卡也修了    bios也刷了

网友:
是神州的

网友A:
换显卡,这机器通病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这机器通病显卡

重植行吗   换631 的可以吗

网友A:
重植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干脆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干脆换了

噢   好吧   谢了

网友:
是不是网卡通病咯

网友B:
换之前问客户,你是修呢还是要换!修是修的价格,换是换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之前问客户,你是修呢还是要换!修是修的价格,换是换的价格!

修的

网友:
像 我们就喜欢跟客户玩圈子,修下的价格尽量低一点,先跟客户说明,治标不治本,客户如果同意,就搞,不同意就换!捞个大的

网友:
呵呵    都差不多

网友:
亲们  我弄好了  显卡? 不行的   我最后还是换了个南桥的   ibm的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换南桥  《必须要看清楚问题在换南桥》

网友:
是南桥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般主板当滚动条的不是南桥就是BIOS

网友:
滚动条换南桥的比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