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G西数硬盘全是橙块

楼主(2014-03-05):
500G西数硬盘满盘橙块,几乎没有红块和绿块,这能修好吗?

网友:
看盘体,用软件测试才知道

网友:
固件有问题吧

网友:
笔记本盘吗?

网友:
校正磁头也许就可以了

网友A:
公布答案:重新分区好了。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给硬盘分区,能修好全盘橙块。 也许最开始判断故障就有问题吧。

网友:
全盘橙,先按罗工说的,用WDR看下模块,很可能是某个模块有问题,别听他们说的校正磁头,胡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布答案:重新分区好了。

这答案太令人意外了。

网友:
HDD REGEN好像能搞定,我的好像就好了

网友:
别想太多了,二手还能卖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