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07VTT出不来

楼主(2014-03-05):
海尔T6-C 广达的板 进水 芯片换了 DDRVTT出来 1.5V出来用示波器量了下6MS就掉了芯片查了供电正常反馈正常REF正常开启正常 掉的时候波有点不正常 芯片换了两个了高低管也换过了 电容也加过请教各位大神啊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一块的问题,6ms之后才掉,说明是其他原因引起掉电

网友A:
示波 多少M 型号是什么,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 多少M 型号是什么,好用吗?

ds1102e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