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显示电池状态

楼主(2014-03-05):
DELL N4010不显示电池状态,跟这贴一样情况,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dell%2B%B5%E7%B3%D8
电池没故障,能放电,也能充电,就是无电池信息,测量电池接口3和4脚有3.3V,不接电池CPU占用率5%,插上电池会升高到23%,4个核心都一样,谁知道哪里问题?
cpu

网友:
电池总线故障吧?还是换个电池确定问题是在电池上还是主板上

网友:
换过电池了,一样的

网友:
EC有没有可能呢

网友:
尝试EC第一。或者还是发生了可以尝试改变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