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ONY 10寸上网本换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4-03-05):
        首先说一下,本人对修理笔记本就是菜鸟,所以会有以下这些不解需要坛中各位修本本的高手不吝赐教 解惑!
    两天前亲戚家的一台SONY 10寸的上网本,被一杯牛奶给罐“醉”了,再也开不了机了,拿到我这里要我帮忙修一下,我拆开机壳,见板上还残留的有牛奶, 就先用酒精洗板烘干,装机依旧不开机,(虽说我也是搞修理的,但是修的都是电视之类的家电,对笔记本叫个陌生)一时间无从下手,想找个图纸吧,在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有搜到SONY  laser one这款机机的图纸和相关资料(难道是山寨的?)
     这芯片级维修我是没有办法做的,只能用笨办法--换主板,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个板我翻来覆去找了好几遍就是没有找到版号,也就没有用办法找到同样的主板了,在淘宝上动用了各种搜索方法最终,SONY的板子没有找到,但找到了一款一模一样宏基 ACER  laser one上网本的主板(如图), 我详细的对比过元件都没有差别,但我知道不会那么简单,(因为我们修液晶电视换驱动板都还要刷根据屏程序)这笔记本也应该有相应的程序吧?这两个板子之间能代换吗?要怎样才能代换成功呢?望各位不要笑我问这么菜的问题,多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A:
只要主板能点亮,接口跟外壳一致,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主板能点亮,接口跟外壳一致,就可以

多谢指教,这两块板图片我对照过接口都一样,就是不知道跟屏型号有关系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LOGO肯定不一样的呀,

您的意思是可以直接代换对吗,至于LOGO那都是小问题了,谢谢解惑!

网友D:
晕,这机器本来就是宏基的吧,看你的标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这机器本来就是宏基的吧,看你的标签。

我拆开SONY拍照的是上面有拍照时间的两张图,最下面两张图是淘宝上找的。
我拆的是这个机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教,这两块板图片我对照过接口都一样,就是不知道跟屏型号有关系没有?

没关系,我感觉你原来的机器就是宏基的,看你照片的标签,这种机器修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我感觉你原来的机器就是宏基的,看你照片的标签,这种机器修得多

多谢指教了,我一直怀疑这个机子是山寨的,外壳都是印的SONY的牌子 ,淘宝上反而没有其主板,找到的却是ACER的板子!不管了,我先买一块acer laser one的回来试一下看。多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