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560 i3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4-03-05):
进系统黑屏!同时禁用集显和独显可以进系统,单独禁用集显用独显可以进系统,但是单独用集显就不行了。HM55的南桥。进入黑屏状态时集显和独显的电压都存在,没变化,1.1左右。显卡加焊过。求思路各位大仙!!!1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显卡 CPU的滤波大电容看看,或加大电容

网友:
换U
试一下,

网友:
我怎么感觉都是CPU的事。

网友:
学习来了  这么多都认为CPU

网友:
估计集显供电不稳定

网友:
集显供电有杂波  或cpu有问题

网友:
CPU或集显供电。在BIOS里面把独显关掉试试。

网友:
CPU或集显供电问题

网友:
本人修过这款,切换独显黑屏,更换CPU解决问题。不过我吧他坏的CPU用在了集显的机子上,目前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显卡加焊过了,  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