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很艰难的维修

楼主(2014-03-05):
       这段时间够忙了,前几天发了个G470改电路板的维修感觉也经典,由于时间原因没有写的详细。今天发个E40 的维修感觉还是比较经典的。不开机,到开机不跑马,再都读一到波。最后修复的机子。
       还是师弟发来的,不用说了师弟修了。E40 不开机。插上适配器待机3V ,5V.S5-ON都有。就是不开机。直接奔主题去看EC了。125脚有跳变。给南桥的开启没有跳变。测EC 的条件吧。供电正常,2脚和128脚没有波形。直接换个32.768K 还是没有。不用想了 EC坏了。有供电没有时钟一切都是瞎扯。。换了EC开机了。幸好是开机了(因为刚才修个SL410K集显不开机的,进水了,水没进到EC那边但是EC愣是跟BIOS 的第一脚断线了。飞根线好了)但是开机电流到1.02不跑了很郁闷那里问题呢。这个时候发现南桥不去读BIOS的程序。时间原因没图。U53的1 2 5 6 没有不行。一点都没有。直接刷BIOS 。刷过还是不行。这种过程省略自己查南桥电压的过程。一切正常。直接换个南桥。有波形了。就简简单单的一幕波就没有了。我草。郁闷是了。我LPCFROM都出来 PCIRST也出来额。给我师弟打电话说不想修了。师弟说你不修我就要赔钱。他在我这边修的好几块板子钱还没给我呢。我说中修吧。把手上的机子又放下开始修了。想了下既然有一幕波了。南桥等回馈了,直接找内存吧。打内存的组织都正常。正常了上内存测内存的电压。1.5V。基准电压0V。我草不会吧 这个电压没有肯定这边的问题了。这个机子是PU10 PIN2脚从芯片里面出来的0.75V 电压啊。内存拔掉也没有这个电压。组织正常 测PQ23没有坏。本来想自己再开个电路弄电阻准备再改个呢,前几天修的那个G470的感觉改电路挺好玩的。上瘾了。抬头看到一个E40AMD独立显卡的主板。看了下芯片51116.这个芯片和这个可以通用。换上通电测电压0.75 出来了。内存接上。这个必须有图 。我主要是不会弄图纸。这个机子是INTEL 独立显卡的GC5大家看下图纸看下吧。还有最重要的来了。原创的希望大家加点分鼓励下吧。

网友:
这个参考电压没有的,还没修到过。以后有类似问题,要注意了

网友:
感觉这个不错 大家真的可以看下  好多机子不跑马 BIOS 肯定要看下波了 不看的加个分吧

网友:
楼主这个BIO波形,讲的太好了。我有时就在这里晕。

网友:
这个机子简直是在糟蹋IBM的 问题有时
一大堆 板子都快断货 修得好的一定要报
高价不含糊  楼主令人佩服

网友(2014-06-17):
写的太笼统了吧,都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好几个问题在一起啊

网友:
经典,看得出楼主很仔细

网友:
太牛了 今天也接了一个e40 amd 二修的 还没搞定呢

网友:
写的是不太明白,附上图纸就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