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_VS228 成功修复

楼主(2014-03-05):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的显示器 接电开关灯一直在闪灯 不受控制 马上拆开看看 发现不接屏显开关就可以受控制了 量了一下屏电压 接屏线是没有电压的 不接有5V 以为屏的电压控制芯片坏 果断控制芯片拆了 直接导通   再接上电 开关灯闪灯更快 又怀疑是程序  网上找了一圈木有  淘宝了一个 刷了还是一样 用了4个大洋 后来用电流表 直接上5V 居然可以受控制了 心想应该是5V供电不够 加汗了一下电源板 还是一样 电源板的5V供电是直接接到驱动板的 中间经过俩个电熔 我直接换了 上电居然OK了    第一次发帖不要笑 口才不好就这样了     下面发俩个程序给大家   俩个都可以用 一个买的 一个读取出来的  谢谢

ASUS_VS228程序 读取出来的.zip

ASUS_VS228程序 淘宝买的.zip

网友:
2楼,不看清楚就回贴,这是显示器,那来的南桥和北桥

网友: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只见5V搭桥,南北还是东西不知道
多些分享----论坛交流,不是考公务员,文采不文采的,大家看明白就好

网友A:
问一下,那电容没鼓包你换的?

网友B:
有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C:
下次能图文并茂就更胜一筹了

网友:
最终还是电容问题??

网友:
问题好隐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那电容没鼓包你换的?

没鼓的  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就更完美了!

好的  下次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次能图文并茂就更胜一筹了

好的  下次知道了

网友:
灯一直在闪灯 一般电压不够,负载变差

网友:
负载能力变差

网友:
我有个优派19的毛病和你的一样解决方法也一样。这样的事情还是少吧,不过也可以作为以后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