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SL410K 新手求救,急

楼主(2014-03-05):
今天接到一台机,开机只得0.33A,拆开机子量了一下,除了CPU电压起不了以外,别的电压都齐了,检查了一下,锁定是CPU供电芯片了,然后换了CPU供电芯片,开机一试,电流上去了,0.69A,心里暗喜,然后我插上屏幕线,一试,电流是上去了,但是无显示,然后我换了内存,不行,然后换了一个一样的CPU上去,还是没显示。用外接也是没显示,我想了一下,会不会是BIOS呢,然后我就刷了BIOS,还是不行。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显卡虚焊,但我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再想,北桥不可能的吧。然后我用假负载量了一下,有一个点没阻值,心想,会不会虚焊啊?用风枪热了一下,还是不行………………我无语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想南桥不会有问题吧?哪位高手告诉我一下到底怎么弄啊?

网友:
呵呵,能搞的全搞了啊,电源好信号有了吗?复位有了吗?这些一个没有查,怎么就动桥、显卡了呢?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
把CPU管理芯片用烙铁拖一下

网友:
再更换一个CPU供电试试

网友:
典型的三板斧

网友:
重点查那个没有售号的点

网友:
兄弟 弃了吧 SL410 SL410K 不是一般的难搞!

网友:
半板斧路过,瞻仰楼上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