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不加电

楼主(2014-03-05):
前天接到一台三星R428板,二修机,待机0.15,心里那个美哟,钱到手了,拆机,搞南桥背面电容.插电源,还是待机过高,,心凉截了.七查八查发现U8旁的管子有点不对,心想会不会因为U8不稳定整的,找了一个换上去,待机下来了,高兴,开机试一下,加电能到1A,走不上去,LOGO还是没有出现,没招了,那位大佬遇到过这么个亢的机子啊.出招吧.明天打算动下大件试下,本人怀疑是显卡.

网友:
首先恭喜你修到加电了哈哈 。加点的电流谁清楚一些 如何 变化? 用示波器 检测一下是否有读取内存的波波,!

网友:
手上一个R428,上电0.4的。什么都搞了。准备换南桥。。。郁闷呀。。。

网友:
这种机子应该好搞的,除非是上家动过手脚了

网友:
这机子有通病,注意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打算明天动大件,最近老是碰到一机多件,郁闷死了

网友:
板子搞定了,显卡供电芯片也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