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家庭无线路由器WAN口连不上求解?

楼主(2014-03-05):
有哪位大仙知道无线路由器
WAN口连不上 换个其它的路由器上去可以
把WAN口连不上的路由器换到其它宽带上就能连。
注;是电信的宽带直连是不用拨号就可以直接上网的那种!
急啊 求解?
路由器

网友:
不知楼主是拨号还是静态连接或是动态连接,按你说的你的供应商给你的是ISP连接方式哦,这个你要用静态连接进行设置看看,如果设置不好,联系我QQ990442304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高了好就才高浩。把无线路由器ip改一下就行了,原始IP192.168.1.1改192.168.2.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