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瞧瞧这是肿么了?

楼主(2014-03-05):
有个西数的不认盘了,写个通刷,为毛会这个样子啊,如图,我菜菜一个

网友:
复位后还是写不进

网友:
坏了  换一个吧

网友:
只能换固件.做通刷.  固件问题

网友:
再换个试试看

网友:
换固件,固件不对

网友A:
01已经写好,换固件看看,还不行就用论坛里面的另类刷法,在论坛里面有相关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已经写好,换固件看看,还不行就用论坛里面的另类刷法,在论坛里面有相关帖子。

多谢罗大大,再去折腾下!

网友:
潜水不够深啊,可以发个另类的链我吗?

网友:
头坏?换固件

网友:
慢慢折腾吧,多搞搞就会了。

网友:
做C4 不是OK 啊 然后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