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装win7 每次进系统都会提示选择要启用的造作系统,求分析

楼主(2014-03-05):
今天一个客户硬盘坏了,换了一个硬盘后 装win7 在U盘GHOST完后重启安装系统的时候 就出现了(选择要启动的操作系统,或者按TAB键选择工具)刚开始没在意 直接回车,等系统装完后 重启有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换一个系统,结果还是不行,问别人说分区没分好,觉得不可能 但为了赶快搞好还是 重新分区,换U盘再装,还不行。装ISO 的不行,用光盘纯净版还是不行。。。几乎所有的系统安装方式都实验过了,想着装个XP会好不,就给客户解释说装XP,解释了好久装了个XP。一看GHOST完直接进系统了,鸡冻!进系统后蛋疼的事情有发生了,丫的!没声音,更可恨的是外置有声音!!!觉得不可能啊,在WIN7下没在意声音,但恍恍惚惚记得win7 有声音,就有把win7 装了一遍,换U盘 重新分区。。。进win7后果真有声音,更蛋疼的是每次进系统依旧提示“选择要启动的操作系统,或者按TAB键选择工具”大伙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哪位大神知道怎么解决? 拜谢!

网友A:
朋友 你不妨试一下,计算机右键选择属性,再选择高级系统设置,切换到高级选项卡下面的启动和故障恢复,点击设置,打开新标签后即可看到默认操作系统,选上你要进入的系统,再把显示操作系统列表的时间设置为0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取消 这步的为!MSICONFIG 引导 无GUI引导  这样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你不妨试一下,计算机右键选择属性,再选择高级系统设置,切换到高级选项卡下面的启动和故障恢复,点 ...

这个试过 了,因为是新盘 新系统,并且系统还做了好多遍,也不会存在 一件还原等残留文件的。时间我也改过 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取消 这步的为!MSICONFIG 引导 无GUI引导  这样就行啦~

楼主可否说的详细些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你不妨试一下,计算机右键选择属性,再选择高级系统设置,切换到高级选项卡下面的启动和故障恢复,点 ...

我觉得楼上这位所说比较靠谱,不妨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