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Q40闪灯3下

楼主(2014-03-05):
郁闷的CQ40英特尔独立显卡。接了台CQ40故障加电不显。大小写灯闪3下。拆机测得网卡坏了。摘掉网卡上电正常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OK。就打算装机了突然花屏。速度扒电。在怎么开就不显示了。测试卡跑06了。刷了BIOS一样。现在故障不过内存判断。测内存的供电1.8V3.3V 0.9V总线3.3V。判断北桥问题明天准备杀桥了。大师们给点参考

网友A:
CQ系列的北桥  嘎嘎  你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系列的北桥  嘎嘎  你懂了

英特尔的PM45

网友:
杀了没有呢  好了没

网友:
如果是AMD的芯片组,直接杀北桥。

网友(点评):
说了都是英特尔芯片组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灌水可耻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技术含量   呵呵

网友:
如果是AMD的芯片组,直接杀北桥.在干显卡

网友:
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PM  45 不容易坏吧

网友:
再仔细看看把不应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一下试试,干桥有风险,加焊须谨慎!搞定说一声!!!!!!!

网友:
用INTEL芯片组的应是显卡出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如果是AMD的灯闪一般是北桥或CPU或内存。INTEL的一般是显卡或内存不过,北桥的肯能性比较小,最好不要急于换桥。

网友:
内存是给北桥管的 学习了 !!

网友:
CQ北桥通病啊, 得换吗

网友(2014-06-29):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经验

网友:
加焊下  不行就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