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 e350点位图,主板断线了,连接apu pin I2 断线,不知道要飞线连接到哪里。

楼主(2014-03-05):
联想g475gx主板,加电跑到0.2A,估计cpu挂了。换上cpu,不慎将cpu的pin I2拉断了。现在加电跑0.5A。求amd e350点位图,主板断线了,连接apu pin I2 断线,不知道要飞线连接到哪里。是cpu旁边过孔的线路断开,针脚位是I2,对地阻值756,求助有料板的大神帮忙打阻值,看是连接到哪里?

网友:
装上coms电池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现在断线连上了,cmos电池也接上了电压3V。都还是跑到0.5A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跑0.5a,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原来内存坏了,换了内存就好了。熟悉的联想logo!!!

网友:
看点位图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