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帖-------不开机的总结

楼主(2014-03-05):
来基地学习差不多快一个月了,感受颇多受益匪浅。想提高自己的技术基地就是最好的选择。进入正题

不开机总结
先目测主板,再裸板测量3VSBUSBVCORE、内存、桥、总线等是否对地短路,然后开始查待机条件和触发条件。
1.查待机条件:
VCCRTC    RTCRST#    32.768K   待机电压   RSMRST#
VCCRTC:装入电池有3V左右的电压,电池座通过一个限流电阻,再连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在肖特基二极管输出端有3V左右的电压,如没有电压用万用表测量肖特基二极管的输入端是否有电压,有电压没输出就是此元件坏,在输入端没有电压出来,检测输入端到电池座的线路是否有断线、掉件、电池座虚焊等。
RTCRST#:检查跳线帽脚位是否正常模式,在跳线帽处是否有3V电压。若没有电压出来,跑线跳线帽到肖特基二极管是否有断线、掉件、元件坏等(跳线帽处有个针脚连接南桥的那个线先断开次线再去测量,如有电压出来补线之后没有电压可以判断南桥把次电压拉低)
32.768K:南桥得到VCCRTCRTCRST#32.768KHZ晶振提供电压,晶振起振给南桥。万用表测量晶振两脚是否有电压,(INTELAMD、电压0.1-0.5V VIA0.5-1V,   SIS 0.5-1.6V NVIDIA1-1.6V)两脚要有压差。若没有电压,查VCCRTCRTCRST#、两脚对地阻值是否短路或断路、谐振电容最后南桥。若两脚没有压差可以依次换个晶振、谐振电容、电阻、最后南桥。若两脚压差高出正常范围,先依次换谐振电容、电阻、晶振、重植南桥最后换南桥。(NVIDIA有个25MHZ晶振,如晶振电压不正常其它待机条件满足,都是桥的问题)
待机电压(INTEL  VCCSUS3_3, AMD S5_3.3V , NVIDIA +3.3V_DUAL)如3VSB没有电压,先对PCIA14脚打对地阻值是否短路,短路的话先拆掉网卡、南桥。不短路就查电压转换电路,如111710841085等稳压器降压得来3VSB,查稳压器输入端是否有电压 ,调节端旁边的电阻是否烧坏、掉件等。如输入端有电压周边的元件也是好的就是没有电压输出可以判断次稳压器是坏的,如输入端没有电压,跑线此处到ATX电源的紫线的线路是否有断线、掉件等。还有双路供电、ERP模式等
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其电压为3.3V,不同芯片的组进入南桥的方式不一样。
2.触发电路
PWRBTN#    SLP_S3#     PSON#
触发电路根据不同的芯片组如下:
INTEL AMDNVIDIA:开关---I/O—南桥---I/O---绿线
VIA:开关---南桥---三极管---绿线
SIS:开关---南桥---绿线
INTEL原装:开关---南桥---I/O(检测CPU)---绿线
IBMDELL:开关----南桥---I/O---绿线
INTEL芯片组华邦W83627I/O一列来说:

闭合开关针不触发,测量I/061脚是否有5VSB 68脚是否有电压跳变,没有电压的话给61脚、68脚打对地阻值看是否短路,检查线路是否有断线、掉件、电阻烧坏等。闭合开关后用万用表测量67脚是否有电压跳变,如67脚没有3.3V,先给67脚打对地阻值看是否短路,挑此脚测量焊盘处是否有电压,有3.3V说明I/O坏否则是南桥坏或者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南桥收到PWRBTN# 没有发出SLP_S3#可以从这几方面着手:1.南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VCCRTCRTCRST#32.768KVCCSUS3_3RSMRET#这几个条件缺一不可,RSMRST#I/O发给南桥,如果I/O发出RSMRST#那个脚没有电压,先对此脚打对地阻值,再跑线检查线路是否断线、掉件、上拉电阻坏等)2.南桥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发出SLP_S3#说明南桥坏
闭合开关针686773脚都正常,测量72脚电压为0V没触发,先对72脚打对地阻值,再测量ATX绿线看是否有电压5V,有5V就是说明72脚到绿线有断线、掉件、元件烧坏等。如果闭合开关后,绿线变为低电平,依旧不上电说明电源保护。
不同芯片组南桥工作的条件不一样
NVIDIA芯片组
待机只要待机供电和25MHZ晶振,不需要RTC电路。
触发信号多一个MEM_VLD(内存电压好信号)
------------------有不足的地方,望大神、前辈们指出,我会及时更正过来,虽然不是很有份量的帖子,但敢去尝试就是最大的收获。

不错,一个月能达到这种水平不错了!恭喜
总结不错,差一个AMD芯片组没有写,第一个图IO供电应该是5VSB/3VSB,不是5V/3V.
师弟,作业自己写在电脑就可以,别发论坛来,徐总会生气的

网友:
总结的不错,想不到迅维那边教的这么详细,下半年看看有没有时间,也去学习下。

网友:
真的挺详细啊,真的应该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真心不错。写得也不错

网友:
这个 要小心啊

网友:
挺不错的  赞一个

网友:
真的挺详细啊,真的应该系统学习一下

网友:
总结写的不错

网友:
学的都是老的东东,现在的架构都有很大变化,要学就学点新知识

网友:
是呀!写的不错呀!

网友:
昨天的作业吗

网友(2014-06-12):
哗。。。 总结得这么齐全啊。。也让我们没有机会去学习的,来见识下。。。

网友:
从讯维出来还没发过贴  哎。。。。。

网友:
谢谢楼主,很有用处哦

网友:
自学三个月

无从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