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30 05r 6050a2338501-mb-a02

楼主(2014-03-05):
终于搞定这机器了,17435e这芯片还真贵,买了也白买,很多都是2手货,其实很简单,直接跳线让他电池不能用就ok了,能救回客户机器,一个电池,客户还是愿意接受的,故障:待机0,01,不触发,q6002电压过不去,d级有19v,s级才3v左右,g级没电压,郁闷的很,换了个芯片g级有15v左右,正常的话,g级因该是22v以上吧,要不就不导通,买的芯片业是假货,,,。。哎,,机器是修好了,要忙了,没写完,可以丢纸条我,

网友:
备份ok  00000000000000000

东芝L630 i3南桥旁.zip

网友:
思路有些乱,下次最好是图文结合在一起 这样有利于新手观摩

网友:
说=于没说,都没写后面怎么搞啊楼主,写出来啊,回我也行

网友:
我现在把Q6002直接导通的,把ACOK直接拉低,现在是可以进系统了,但是D6005 Q6002有点烫,开一会机就会掉电,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楼主你是怎么飞的啊

网友(2014-04-06):
谢谢   跟你一样的机问题一样   搞定了

网友:
可不可以说详细点

网友:
思路很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