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Z475拆机诀窍

楼主(2014-03-05):
想拆开刷BIOS,但拆到键盘时后面好像有东西卡住了,第一次接手这机器,还请高手指点一下,先谢过啦。

网友:
螺丝开完  塑料卡扣 慢慢打开
熟能生巧

网友:
这个只能慢慢来  没有技巧可言 小心点 慢点

网友:
谢谢,我再继续研究!

网友:
放硬盘那块有颗白螺丝 在主板上 拧下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最简单了、先把后面的盖、上的螺丝干掉、完了拆键盘、把键盘下面的螺丝干掉就 可以、拆键盘下面那个盖了、完了就好了

网友:
确定螺丝都拆完了。只能暴力拆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