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N卡LOGO艰难维修

楼主(2014-03-05):
今天一台华硕K42N的机器开机卡LOGO上,但是有时也能进去。。。。电流0.099,电流有点大,应该是有短路。。。拆机发现南桥微微发烫,进论坛逛逛发现同志们都说,此机器南桥很容易挂,但是一些同志说是外设,或南桥周围电路,于是先查查南桥周围吧,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更换,发现电流变低了1.3-1.4就能亮机,纳闷。。。。。。。。就没有去仔细研究了。。。。。拆了读卡器芯片,裸板测试还是一样啊。。。。于是更加确认是南桥坏了。。。。报价换南桥。。。。。。AMD的南桥用的不多,但是还是找到两料板拆芯片,重置南桥芯片。。。更换南桥发现机器能上电,但不亮机,芯片发烫,料板的芯片不一定都是好的啊。。。。。更换,机器亮了。。。。但是认不到硬盘,U盘,一直进BIOS。。。。。。。。。。。尼玛啊。。。。。。。。。。南桥还有问题啊。。。。。。。。。。。经仔细分析。。。。之前拆的还没上。。。。。装上。。。还一样啊。。。。。。。。。。。。。电流1.3-1.4,不对啊。。。。。于是把原来的晶振装上,OK。。。。。。。。。机器正常了。。。。。。原来是AMD的南桥晶振和INTEL的晶振频率不对啊。。。。。。。。

网友:
搞了几次南桥,主板没变形实在是佩服

网友A:
我这里有个K42N LOGO过了就一个光标在闪呀闪的~~~哈哈哈~~~进不了bios进不了系统~~~楼主遇到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K42N LOGO过了就一个光标在闪呀闪的~~~哈哈哈~~~进不了bios进不了系统~~~楼主遇到过吗

闪光标也有集中问题啊   南桥 硬盘以及外设拖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光标也有集中问题啊   南桥 硬盘以及外设拖死

这个的话~~~是不是得把外设全拆呢~~~声卡芯片,网卡芯片,读卡器等等的啊~~~

网友:
你这个不算啥 前几天我把82801HBM错看成IBM 因为I和1太像了芯片又有灰尘看不清 我换上IBM的桥USB短路且3V也短,桥是从料板拆的 以为是坏的于是再拆一个但是还是一样 不死心就换了个新的 没想到还是一样,这回不敢再换了,找到图纸发现是ICH8 你妹啊 换错了 最后换上HBM的 装机搞定。。。。。。好悲催

网友:
~是不是得把外设全拆呢~~~声卡芯片,网卡芯片,读卡器等等的啊~

网友(2014-07-03):
楼主有这板的点位么?

网友:
楼主走了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