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小修一例

楼主(2014-03-05):
CQ40 仁宝LA-4103P 电流上到1.4然后慢慢回到0.01 粗略的测了一下板子上的电感其中有个PL702无电压查图纸1.8V。缺少一组电压 修这个就不用说了比较简单。修好后装机测试问题来了,不插电池没有任何问题,插上电池电流瞬间5A然后就马上恢复到正常状态,而且开关机啦温度压力测试 玩游戏啦 一切正常,插适配器这么大的电流适配器肯定保护了,DC接口的指示灯都不亮了,喜哥曾经分析过类似案例,于是再次拆机就直接测保护隔离部分果不其然PQ103完全击穿,造成大电流的原因应该是电池正在放电,但是PQ103是击穿的所以插上适配器就大电流充电,有意思的是充放电管理芯片并没有损坏 当检测到适配器后又关闭电池放电管,所以大电流后又恢复了平静下面是PQ103图纸部分
实物测量
实物测量
和已经更换好的PQ103 从另一个料板上拆的

23脚中间貌似有个锡珠,到实物主板一看并不是锡珠而是手机反光造成的、
其实修这个走了弯路 第一是修好后没有安装电池测试  第二是这个管子不用拆机  C壳不用拆就可以测得到PQ103,到此才维修结束

网友:
搞什么  我的图呢。。。。。我真的晕了

网友:
哎呀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终于会编辑了  不容易啊

网友:
支持高手一下,学习分享。

网友:
楼主 上传图纸啊 急需图纸 感谢

网友:
在修机过程中走弯路是常有的事,我们只能尽量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