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毁灭的方法

楼主(2014-03-05):
干IT这行的没有办法,公司或多或少的不是要求你保障数据的完整性,就是要求你彻底的毁灭一些数据,而我明天的任务就是毁灭4台财务用电脑的数据。何为毁灭的,这些电脑都安装有税务软件,要求在系统不被破坏的情况下对全盘进行历史痕迹的清理,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我想这个问题就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了,要使用技术手段来完成这个任务才是我的工作,初步有一点想法不知道是否可行,请高手指导,探讨:

因为系统必须要保留,否则重新安装有一大堆的软件非常难搞定
我的想法是
1、使用360安全卫士对系统进行一键清理
2、使用GHOST对C盘进行备份到移动硬盘
3、DISKGEN全盘格式化,并进行数据填0 一次
4、重新分区格式化
5、GHOST恢复备份的系统
6、期待您的帮助,提供可行性或者更好的方式方法,谢谢

网友:
GHOST备份的时候不是连有些数据一块备份起来了吗?

网友:
你分区了,我怕备份系统恢复回去C盘, 估计有问题呀?

网友:
大哥,一个硬盘多少钱啊,既然那么重要,物理毁灭才是硬道理

网友:
听说部队里面的硬盘都靠消磁来解决此类需求

网友(点评):
不是消磁,是用铁锤砸烂,,,

网友:
静静的等待吧?

网友:
我感觉应该行的通。如果财务软件不是安装在C盘的话。

网友:
直接低级格式化就可以了

网友:
砸成磁片

网友:
消磁啊,最好的诶办法了

网友:
Ghost 系统后,又倒回去,除非财务软件不在 C 盘,,,

不然跟没做一样,,,

网友:
主要还是看软件有没在C盘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客户把痕迹清理后自己还在在使用这台电脑,何苦呢,直接删除一下就可以了,确保哪个磁盘上没有重要文件就对哪个磁盘进行格式化就可以了,然后后期使用的时候在覆盖数据上去之前被格式化的盘,那样就算数据恢复,可能性也比较小了。

网友:
从新换个硬盘使用啊,没必要那么麻烦是不是啊?

网友:
可用MHDD直接填零,操作之前先备份下C盘,操作完再恢复不就好了

网友:
直接把硬盘分解了,丢到河里,这才是硬道理。

网友:
看过《越狱》的都知道,丢到河里数据也会被修复的,物理毁灭才能万无一失。

网友:
开盘把盘片破坏了,那样谁也搞不好呀

网友:
简单的很,你只需把其他无关系统的统统删除,然后拷入些电影什么的覆盖完,就行了,比你清零快很多,

网友:
这个你要借鉴日本的经验,开盘然后在盘体上弄个洞。要毁灭还要硬盘,说句不好听的,那领导脑袋有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