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短接绿黑能用 但是上机就不能触发

楼主(2014-03-05):
杂牌电源 短接绿黑能用,我把它一直短接绿黑当监控电源使用  用了一个星期了都没事 都能正常工作

但就是上到机器不能触发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电源里面待机变压器旁边的电容有没有怀孕了或者其它电容怀孕了这些山寨电源很多这毛病还有就是你如果看不到有电容怀孕的话估计应该是电容自己贬值,但是没有怀孕你可以跟换待机变压器旁边的那些小电容一般是6.3耐压-16v耐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里面待机变压器旁边的电容有没有怀孕了或者其它电容怀孕了这些山寨电源很多这毛病还有就是你如果看 ...

我把绿黑短接    电源每天24小时通电工作了半个月了 都没问题

网友:
那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你应该查机器的触发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绿黑短接    电源每天24小时通电工作了半个月了 都没问题

短接能用不代表就是正常的明白么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变压器和功率管散热片之间2颗小电容换了,一般能好

网友:
把电容全部换掉,最好是新电容,然后补焊各个变压器,特别是最大那个变压器,再看看各芯片有无虚焊,最好也补焊下。我修好几个这类问题的了,基本做到上面的,都能好~!

网友:
应该查主板的触发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先。

网友:
估计SB+5V电压偏低,导致电脑不容易启动

网友:
短接绿线后你测量一下P.G电压(灰线)是否正常?正常在5V左右,这个电压不正常主板是不开机的。

网友:
我有个大水牛电源也这样,短接绿线后测P.G电压5.11

网友:
紫色线+5VSB供电不足(查电解)或灰色线PG信号延时不在规定时间范围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检测7500的8和11脚电压是否相同,若不相同很可能有元件损坏或变质,后果就是2个大开关管工作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