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充电电路分析之探讨_震荡部分_01

楼主(2014-03-05):
电动车的充电电路分析,

主震荡电路的分析, 经过全桥和C5后,我们就能在c5上得到311V的直流电压 ,同时加到L1,Q1的漏极另一路经120k的电阻R2加到7脚的VCC

并对电容c12充电(这个时候电压加到7脚的VCC是不能启动的,这个时候的电流只有2.5个毫安,不足以启动芯片(不过在内部是有变化的),但他对C12充电,当C12充到一定的电流时,芯片一瞬间启动
6脚输出驱动方波(芯片内部集成了驱动灌流电路),从R5流到Q1的栅极,R5在这里为限流电阻,D6,R6都是放电器件(为什么?下面会有说明的,)如果D6坏了,Q1一定也坏,R6坏了,R6开路,Q1也会坏,
Q1导通后,电路中对L1充电,如下图

电流流到Q1的源极会加到uc38423脚,当检测到超过设定值(0.33毫安)后,(R0在这里是电流负反馈的作用)uc38426脚输出低电平,这时候Q1栅极的电压通过D6放电,使Q1的电压迅速放掉,
分析到这里,有一个问题不得不说,就是现在的图纸中,很多图都没有画出同名端,没有同名端的话, 一般我们是没有办法分析下去的, 不过现在一般的电源电路中,都是Q1D8不同时导通,也就是说T2 也储能为主,要是Q1,d8同时导通,对电源控制的技术要求很高,一般我们拿到板就知道他们是不是同时导通模式的,只在看他的个头大小就知道了,
这里,他们也储能为主来分析(为什么,有空我再给大家分析,)如下图中小红点是我加的同名端,没有这个我们分析都都是瞎猜的, 没有基础的分析

下面我们来看稳压部分,明天go on
[

补充内容 (2014-3-6 17:52):
稳压控制或充电过程看下面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5734-1-1.html

精华
看不懂,不会修电动车

网友:
太难了,看不懂

网友:
你怎么不修电脑修电动车呢!!

网友:
我有好几个充电器坏在家里,不过这个冒事很难看懂

网友:
前天还真的修了个车充,自己的。修本修的连高压部分都生疏了,表都没打对。。把二极管桥堆更换后才看到用的交流档,很无语。首先这个车充拆开是没有看到一点烧的痕迹,测哪儿哪儿正常,这就麻烦了,摘掉场管测到uc3842供电没有,果断代换了个,结果爆了。此时的心情省去文明用语多字,被彻底激怒了,翻出个坏显示器电源板代换坏件后好了。和大家分享一下,uc3842外围正常,没有供电我的判断没错吧,可代换后为什么爆呢,后极是正常的,并且前后极所有限流保护电阻值都正常。最后说下摘掉场管测是个好方法,还有一点uc3842在测的时候除供电脚,其他脚输出没场管时是会保护的,所以上电瞬间能测到8脚有5v基本没问题

网友:
这很专业啊。怀疑你的入门是不是电脑

网友:
上次自己的电动车充电器也坏了,拆开口发现400V大电容爆了,换了一个后好了,哈哈,不过真要叫我修充电器的话,还真是搞不懂啊。

网友:
一定要继续啊.看得很爽..很多电路都多了解的话.积累多了.就可以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