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怪现象求破解??

楼主(2014-03-05):
前些日子,收回一台DELL D620。客人说公司用的。坏了,拿来一测,确定是显卡问题。N卡630系列通病。后面客人嫌机器老了,就卖给店里了。
      本着旧物利用,拆机开始做显卡BGA。做完后裸板一测亮机了。搞掂。就开始装机了。装得差不多了。触发试机。麻烦了。卡LOG了。]K:\DCIM\CameraIMG_20140222_100237.jpg。
      卡在自检进度条不走了。
      裸板也是一样,加焊了南桥也一样。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620显卡是110吧,兄弟,建议还搞显卡,搞什么南桥啊

网友:
想搞图片上去,直观一些,不知怎么操作。。。

网友:
我在台式机碰到过这种卡LOGO的   换的南桥好了!但是笔记本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0显卡是110吧,兄弟,建议还搞显卡,搞什么南桥啊

也怀疑没有加焊好,又重新做了一次BGA,结果一样。感觉不像是显卡部分的故障了。

网友:
5V这边是不是有小原件造成了分压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