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500G变0MB求搭救

楼主(2014-03-05):
手头有一块500G西数蓝盘,BIOS显示0MB,本人菜鸟,不知道板号是2060还是2061,求个ROM和刷固件工具

网友:
固件损坏或用HPA过

网友:
这个是771640的板子你用1640的通刷重刷固件看看吧

网友:
板号为1640,千万不可乱刷,用WDR看看,可能是丢了02号模块,把ROM备出来,看下微码,然后找相同微码的1640硬盘的固件,缺哪个模块刷那个模块。千万不可全刷。注意先备下模块。
备ROM时要接上跳线,进安模。

网友:
只认到的电路板信息,固件坏或者磁头坏,都会造成这种情况,仔细听一下硬盘转动的声音,看是否有敲盘,有敲盘大多是磁头坏了,如果不敲盘,可以检测固件结构,找出坏的模块写好。

网友:
论坛里面有固件,也有WDR等刷固件的软件。

网友:
问一下有敲盘声磁头坏的盘能修吗?

网友:
固件问题 和楼上问的磁头没关系

网友:
请问一下你们有修硬盘的吗

网友:
我的硬盘坏了  好几个坏道能修不

能修,你找论坛里的罗工,发给他就能修。

网友:
那像U盘不知道能不能修啊,上次一个也是识别到之后0字节

网友:
此盘为771640-003,xl的家族,目前网络上没有流出此固件的通刷。都是我们自己修自己改固件。这样的盘千万不要乱刷别的固件,到时你刷不回来的

网友:
硬盘真是不会修啊.听你们说的我是云里雾里.可是越这样.越感兴趣.

网友:
硬盘这块 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我还有空很新的ST 320 12代盘 有时认得到有时认不到

网友:
此硬盘通电没有异响,电机转

网友:
我手里也有这款硬盘,有坏到,求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只能算固件了

网友:
应该是固件损坏,能找到一样的固件估计能修复,一点不懂的话不要乱搞,只会越搞越坏。

网友:
我的也是西数500G,那时没有印刷500G的二维码,说实在的你很猛,居然比我的盘报销的早,伤心中。。。

网友:
固件还分几个模块,复杂

网友:
Firmware problems and head problem

网友:
固件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刷下看看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