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显示屏问题

楼主(2014-03-05):
高压板和灯管都经过测试可行,为什么开机时灯管就亮一下就没了,笔记本是正常运行的。找了半天没找到答案,请问各位大虾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换屏试一下 再一步步查

网友:
。单独测试一下,如果灯管没问题,屏不亮应该是屏的问题,多换个屏试试

网友:
外接测试灯管会因为输入电压过高 灯管轻微故障 灯管还是可以测试亮的 你用旧屏测试下高压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