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TM4530 装WIN7 外接喇叭没声音。XP下正常。

楼主(2014-03-05):
接一二修宏基TM4530, 北桥芯片坏,由于全新芯片需要150大洋,加上运费近200元。感觉风险太大,于是上淘宝淘了一块二手板,以380元成交。由于这两天正好自己封装了个WIN7, 顺手就给装了个WIN7, 然后进系统测试,测试了半小时,一切OK。想听听歌,内置喇叭声音太小,所以外接一个喇叭,于是悲剧开始了:
      喇叭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但电脑里音乐播放器却在运行,检查音量开关和播放器开关,都已经开到最大了。拨出喇叭插头,内置喇叭立马开始工作,怕是喇叭的USB的供电有问题,或者是开关有问题,我找来我自己使用的耳机。插上耳机,系统里弹出检测到耳机插入的提示,内置喇叭立刻关闭,但耳机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弹出提示,而且关闭内置喇叭,说明声卡已经检测到了耳机插入,检测信号HP_PLUG#能正常送达声卡。怀疑接口不良,于是反复插拨或是晃动耳机插头,偶尔听到很大一声歌曲的播放音,反复的试,几乎每次都能听到播放歌曲的音乐,但唱了一句立马就没了,搞到这里几乎可以确定是这板子的耳机插孔出了问题。于是联系卖家(他发货时刚好也没测试过耳机孔),这店家也很通情达理,他说也很可能接口坏了,你有旧板,可以换上去,只要没把PCB搞坏,不影响保修。由于这板子桥容易出问题,没修过桥的不多,很难找,再加上这样折腾运费也去了不少,所以也不想退货。于是在旧板上拆了耳机接口换上去,十来分钟后,再次测试。我晕,和不换没什么差别,还是一样有时会有一声播放音乐的声音。这下子傻了眼,分析电路图,这耳机孔不就三条线吗? 一条检测线,两条左右声道的线,中间原件不过就一电感一电容。能检测到耳机,而且内置喇叭能正常发音,声卡肯定是好的。怀疑放大芯片U32坏了,在旧板上拆了放大芯片装了上去,兴冲冲开机、进系统,播放音乐。我吐!还是这样的。这下没辙了,莫非声卡芯片出问题了?静下心来,感觉还是别轻易动,老机子嘛,决定先换个系统看看,十分钟后,开机进系统,放音乐,耳机里终于传来了优美的歌声。 这破机器!!!
  后语: XP时代就要终结了,旧机子装新系统可能不在少数,哥们可要小心了!新机器装老系统不行,旧机器装新系统也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

网友(点评):
你用的驱动包是天空的v6吗

网友:
宏基的声卡驱动,我一直认为不好,经常会有破音。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楼主,原来是系统的问题呀,我还以为是硬件问题呢,谢谢分享

网友:
卸载声卡驱动,装原厂驱动试过吗

网友A:
看来兄弟看来你在软件上还是遇到的少啊 这个问题肯定要先换个系统测试一下 先软后硬啊 这下折腾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兄弟看来你在软件上还是遇到的少啊 这个问题肯定要先换个系统测试一下 先软后硬啊 这下折腾半天。

我从事电脑维修十余年,从板卡级过渡到芯片级,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插孔并非不出声音,插孔里晃动时会发出电脑里播放音乐的声音,但随后就没有,可以这样说熟悉维修的80-90%的人都会认为是插孔坏了。最后改换系统好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不发出检测的提示,插孔里一直没有声音,当然是第一时间换系统。

网友:
有时候就是要多折腾才能知道答案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啊,不过这种问题,一般人都走弯路啊,很多人肯定是和楼主一样,先换接口,然后看芯片电路,结果是系统问题,太坑爹了

网友:
要我的话看这个现象就一个劲查硬件...脑子转不过来,居然还会受系统影响

网友:
我遇到过,装WIN7触摸板不能用,驱动官网下的,装XP就行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可以试试

网友:
要换我.可能也先想到是接口.毕竟自己用的系统.都是装过好多台机器的.一般都是选择相信自己长用的系统.

网友:
先易后难!

网友:
小日本本本修多了 这种问题估计你就习以为常啦

网友B:
可能是设置问题吧,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可能系统的驱动有点问题,和被安装的电脑不配套

网友C:
上次就遇到过一个外接他妈好的 内置不响  也是惠普的   同样的win7  换个就好了

网友:
说到底是不是罪魁祸首还是驱动的问题啊?好多声卡设备管理器看没问题的,但就是不对!

网友:
官方驱动也会吗?

网友D:
驱动问题,老机器还装win7

网友:
肯定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怎么可能驱动问题?  内置喇叭正常发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就遇到过一个外接他妈好的 内置不响  也是惠普的   同样的win7  换个就好了

哈 哈,我的刚好和你相反,外接不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设置问题吧,我也遇到过的

怎么可能设置问题,我装好就这样,还没做任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问题,老机器还装win7

微软不支持XP了,很多人认为不安全了,不少要求换WIN7呢!

网友:
ACER喇叭最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