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4-03-06):
今天接到一台sl410k的机器  来的时候报0701错误  4个usb口阻值正常 插鼠标都能通电  跟客户报的换南桥  机器留下了  拆机测了usb供电条件  一切正常  无短路现象  这种情况只能先杀南桥  换完南桥之后  测试了一下  不报0701错误了   但usb还是用不了   哎  继续查吧   刷了bios  有换了一个南桥  结果是涛声依旧   。。。。忽然想起来以前修过一款 t61的机器  也是usb用不了  反正是各种折腾   最后换了码片才好  报着试试的心态  找了半天料板  就找到了一块e40的  不管了  先换上试试吧  焊上之后测试   usb能用了  报0189错误  看来是码片程序的问题  找了个sl410k无密码的程序刷了  测试  结果usb还是用不了  之后又找了几个码片程序刷了   还是不行   本人没辙了  向各位大大们求助了

网友:
看下BIOS里面关了没

网友:
桥问题吧还是

网友:
问题解决了  还是码片程序问题    附上文件

441 Bytes, 下载次数: 6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所说的码片是什么啊?不太明白,楼主这个板子换了南桥不报0701错误了,但是USB还是不能用,是不是可以说不是南桥的问题啊?最终就是因为你说的码片的问题呢?

网友:
难道楼主所说的码片是密码芯片?你说T61的USB不能用,换了码片好了,这码片和USB有什么关系呢?晕了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可能用的上。

网友:
能不能用标准名称解释呢?码片=加密芯片????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搞。。 直接换板吧

网友:
估计他说的就是密码芯片

网友:
各种折腾,是码片,算维修经验

网友:
好像是码片的问题

网友:
难道楼主所说的码片是密码芯片?你说T61的USB不能用,换了码片好了,这码片和USB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网友:
BIOS和码片对不上?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说的芯片是指哪一个码片?

网友(2014-04-07):
DADGC2AMB8H0(8L)保存.rar

网友:
第一次看到,先收着以后应该能用到。谢谢分享

网友:
USB不能用找BIOS,码片,南桥?学习了

网友:
收着吧  等待有需要时

网友:
BIOS    里    有个 IO选项  你确定开了吗

网友:
SL410有密码芯片???我没看错吧???难道说的是BIOS程序?

网友:
码片应该就是密码芯片。。。

网友:
在焊一次南桥

网友:
跟我遇到的差不多啊

网友:
码片会引起USB不能用吗?什么原因呢

网友:
E40有密码芯片吗?和T61通用么?

网友:
我这里碰到一台E40,先是1802报错,不管插不插无线网卡都报错,刷BIOS,可以开机不报错,新问题出现:鼠标用不起,不管是触摸板还是指点杆都用不起,连USB鼠标都用不起,PE下都用不起。两个BIOS都刷了,没解决,插个U盘又是能用,键盘也正常用,真是垃圾机子

网友(2014-05-08):
楼主是如何修好的啊?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