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55B-HD疑难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03-06):
不上CPU不掉电  上CPU就触发一下风扇转一下,然后等待2秒又转一下,然后一直循环,有很小的几率等他自己一直转不管它,还点亮过,点亮之后重启都可以正常跑码点亮,断了电之后又是开机触发熄火,等待2秒又无限制循环  知道这个问题的大神麻烦教教,本人新手只会一点点皮毛维修,求教教,感激不尽

网友:
查下CPU周边的供电滤波电容,应该是供电纹波大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没有   修好了  告诉下我 什么问题 我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故障

网友:
新手阿,大神些,讲解详细点,

网友(2014-05-11):
BGA  问题  单桥

网友:
虚焊,打对地阻值检查CPU座,

网友A(2014-08-12):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上CPU马上断电,反复重启,不上CPU电压都有,也不熄火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一台配I7 860的CPU .换板没货。只能修。开机风扇转2秒后断电3秒后又自动上电。测桥电压没出来 内存供电0.5-0V跳动、CPU电压没有。

网友:
您的问题我参与一下 : 拿掉CPU ,加上假负载 ,强行开机, 测量VCC 供电  电压会不稳定 这是其一, 其二 就是由于主供电不稳定造成的触发掉电 这个假负载的的VCC是直通 GCT2   GCT3  PCT2  PCT3  PCT5  PCT7 而这6个储能电容又去GL2 PL3  PL1  这三个储能电感身上 那么由此可见 这是主供电的核心电压啦  那么分析吧是谁给这三个电感的电压,又是谁控制的呢? 那么就是主控芯片 UP6219AK  将它换掉之后, 故障不再掉电啦  此板修复.

网友:
您的问题我参与一下 : 拿掉CPU ,加上假负载 ,强行开机, 测量VCC 供电  电压会不稳定 这是其一, 其二 就是由于主供电不稳定造成的触发掉电 这个假负载的的VCC是直通 GCT2   GCT3  PCT2  PCT3  PCT5  PCT7 而这6个储能电容又去GL2 PL3  PL1  这三个储能电感身上 那么由此可见 这是主供电的核心电压啦  那么分析吧是谁给这三个电感的电压,又是谁控制的呢? 那么就是主控芯片 UP6219AK  将它换掉之后, 故障不再掉电啦  此板修复. 现在新型的主板都有此功能 就是发现错误就会掉电 所以 大家在维修的时候要注意。 我就是楼上的923482929  的QQ主人 发表的时候没看自己的马甲 所以在这里更正一下......

网友(2015-07-16):
这个烂板子有两个通病,一个内存总线供电不稳定。具体表现为开机立刻掉电,重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拔掉12V,可测供电没有,但有时候又有。
还有一个是IO 78脚PWRGD_3没电压,取掉33电阻,可以发现桥那头有1.6V。可见是IO拉低的,但换IO无效。条件查了一些也查不出来,如果你强制给个电压的话,虽然暂时正常。
但会偶尔无复位,或者掉电。
碰到好几片,一直没有好方法解决。

网友B:
谁告诉我第二个通病,我就把第一个通病说出来,我看论坛也没人发出来。但我知道肯定很多人知道这个痛病。

网友(2016-02-28):
楼主弄好了吗??我的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我第二个通病,我就把第一个通病说出来,我看论坛也没人发出来。但我知道肯定很多人知道这个痛病。

第一个通病是什么啊 望楼主请教

网友(2016-05-20):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有一片同样的板 问题一样 bios也刷了 电压信号都正常  就是不开机 求帮助啊

网友:
卧槽 我也遇见了  等我研究好了  给你们回复

网友(2016-07-17):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上CPU马上断电,反复重启,不上CPU电压都有,也不熄火

和我的现象一样呢  不插4pin也是反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