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V470 维修体验

楼主(2014-03-06):
联想V470 B470  也算通病,修过有7-8台,都是CPU 显卡供电铁壳上场管烧掉,故障表象为待机电流偏大0.1几-0.2几,待机时这个管子明显发烫,有的贴在上的塑料片烧变形或烧穿,塑料片变形的换铁壳管可以,但一定和它前面的8脚推动芯片一起换,我开始没换8脚芯片,几乎都不行,有的焊点烧了,只有外加场管连线了,另外这样CPU 也有坏的,我遇到几台同时CPU 一起坏

网友:
顶起,相同经历,望同行注意  ,一定考虑cpu也会坏的因素

网友A:
顶起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网友:
有图片吗,能发个图片最好

网友:
我的不加电    第一次接电的时候自动开机

网友:
能显示,可加LOGO

网友:
6721的小铁管子容易坏,

网友:
我发现6725和6729虽然外观一样,其实差别很大,不能代用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这样的电流一定得注意CPU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这一款机器通病

网友:
我的PU4313 小铁壳里面黑了   死机蓝屏  可以改其他的管子代换不

网友(2014-04-05):
我今天也遇到了,,换了能开机进系统死机是不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还在研究

网友:
6721小管,我直接用8884代替 现在是能亮,就是待机过高0.1A 还没找到问题在哪里

网友B:
b460、b470各遇到一台,都是烧穿上管的,问题是我换上去(芯片、上下管一起换的),换好后测对地阻值是没问题的,只要一通电上管立马穿了,大短路。。。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起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我又找到你了,呵呵

网友:
这个坏得老多了    cpu 一起坏

网友:
同意、 我也遇到过两台了。 当时那个8脚芯片烧了。手上没有。也是连线改的

网友:
上电大短路,今天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换铁管 把俩个八脚的也 一定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460、b470各遇到一台,都是烧穿上管的,问题是我换上去(芯片、上下管一起换的),换好后测对地阻值是没问 ...

推动的5911要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动的5911要一起换掉
显卡供电的呢?是不是铁壳MOS管特别容易吹坏?

网友:
求大神解惑 我换完铁管开机电流只到0.3几,没有cpu电压。去掉cpu上电还是一样的电流,可是cpu供电芯片的31 32 脚有1.9V pl4302上是3.2V 8脚芯片pu4301第七脚也是3.2V 换了好的cpu也是

网友(2014-05-11):
一定考虑cpu也会坏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