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讨论下仁宝点火回路和保护隔离电路可以越过吗?

楼主(2014-03-06):
就是说就算后面有短路的地方,把短路排除了后不用这些保护电路了,直接跳过它们!不知道这样做能否行得通啊,,哪位大侠尝试过啊??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隔离电路有些电压到后面还要起作用的,隔离跳过啦也没用!

网友:
还是找个仁宝的图纸看看保护隔离产生什么信号对后级电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