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 通病???

楼主(2014-03-06):
华硕k40有没有通病啊   我今天接了2台k40都是上cpu掉电    不上cpu正常     这款机器有没有通病啊   谁来指点一下   一台英特的   一台AMD的      都是同一个病    那位碰到过这种情况   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AMD的话就是北桥问题多,你换北桥试试。

网友:
你先家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话就是北桥问题多,你换北桥试试。

英特的呢  今天看了      掉电

网友:
那就家悍显卡呗

网友:
这机器显卡北桥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加桥 不行下个图看看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就是屏坏的多,挑屏